华硕K54R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楼主(2018-10-19):
wxf硕K54R,。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屏供电有吗?

网友:
测一下屏信号 ,或是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供电有么  , 屏幕换过了么

网友:
测一下屏信号 ,或是换个屏试

网友:
屏线接口边104电阻换一个或者把屏供电那个mos管连起来试试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常修本子的,手上也会有一些换下来的碎屏,用这些还能显示的屏来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