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 开机后30秒左右自动关机

楼主(2018-10-19):
E470 开机后30秒左右自动关机  温控全部断开了 供电都正常的  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网友:
刷工厂bios
定时掉电的大多是bios问题

网友:
去淘宝找找工厂的BIOS吧   如果时间特别准时的话  基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定时掉电的大多是bios问题

网友:
其它的都测试了什么,,,,,,,,,

网友:
用示波器来监视相关电压,,看是哪个电压先掉,,,,,,,,

网友:
刷bios吧,准时掉肯定是,楼主板子换过桥?

网友:
刷BIOS无果的话,可能就是那组电压不正常,不过电压不正常一般情不会定时掉,难说了,楼主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