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43-CP 10277-1M待机芯片pwm5V只输出3.3v

楼主(2018-10-19):
由于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形,发现待机芯片pwm芯片条件正常,电感后端滤波电容换过、自举电容换过,芯片换新的过一会就烧,测pwm5V上管G极为3.3V-3.0v波动来个大神解答下。。。,5V后端为内存主供电芯片.更换电感后端电容后好了几十秒,之后电感和电容对地值降到60慢慢恢复.

网友:
上管G极为3.3V-3.0v波,这个不对吧,,,,,,,,,

网友A:
补充一下,EN脚只有2.8,有人解释下这个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EN脚只有2.8,有人解释下这个图吗?

从这个图来看,要分析还缺少其它条件,,如EN的上拉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图来看,要分析还缺少其它条件,,如EN的上拉电压是多少,,

其实图我搞清楚了,但查来查去都是芯片问题,但是换上很快就坏,不敢换了。。

网友:
        ACER电容是通病。。。。。

网友:
装上新的芯片,两个电容换成470的,待机好.330的上了好多个都不行,老是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