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3JQ i7不触发图文并茂维修还有小视频

楼主(2018-10-19):
本本是一个江苏在重庆工作的老客服的,在江苏检查说修不了要拿到南京去修,客服说反正在重庆工作就拿到我们这里来修了。
本本我们已经拆过很多次了,平时就是做做维护,装装系统什么的。
今天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按开关没反应,上可调电源待机0.03按开关有个动作0.04不触发。
板号

我直接进入主题,EC和桥的待机条件就不说了,我测了这些基本条件都正常,当我测到ME_SusPwrDnAck这个信号的时候无电压,这个信号常常被我们忽略掉。这个信号是什么呢。这个信号就是桥的待机条件正常後。桥的ME模块输出高电平发给EC。EC收到了ME_SusPwrDnAck後EC在发出ME_AC_PRESENT告诉桥交流适配器以插入。参考华硕K42JR

打开点位图找到了信号点

这个信号通过103 10K排阻上拉的当测到这里无电压。

103排阻另外一端3.3V电压正常我用镊子短接就正常开始跑电流了。更换103排阻问题解决。镊子短接的视频本来是要上传的.优酷需要审核过后传上来。

网友:
是一个信号的上拉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华硕的排阻坏的多!

网友:
the best have hart find hesi  is  burrt  for our  have

网友:
这个信号,我只测过一次,看了你的贴,以后得注意了,楼主真厉害,在论坛又发现了一个高手

网友:
这个信号还真没有修到过。。。。

网友A:
这个信号还没注意呢,在什么信号之后啊。

网友:
你要是能把华硕K550JL的板子修好我就佩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还没注意呢,在什么信号之后啊。

在桥的RSMRST#正常後。桥的的ME模块正常後就会发出

网友:
哦,平时看时序没注意看这个。

网友:
烂华硕的103排阻。。经典的故障  有些时候偏偏想不到那里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华塑的排阻出问题的太多了,很多都是这个103排阻的问题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是最多的..........

网友:
华硕的图纸真难找啊  累 修的 累啊

网友:
话说的排阻问题确实是多的!!!!

网友:
学习中,谢谢楼主的分亨,因为有你们,我才会进步,谢谢各位大师的教导

网友:
ASUS 排阻很是恶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