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关机还在工作

楼主(2018-10-19):
  机器:联想S410
板号:LA-A321P
REV:1.0
故障:关机之后屏幕灭了之后,机器风扇,cpu,显卡还在工作,指示灯也都亮着,电流一直停在0.4——0.50左右。
维修过程:官网blos也自己合了,论坛的blos也刷了个遍,还是老故障
说实话联想的这款机器真™坑,blos版本号多的很,刷的不对亮机慢,显卡驱动打感叹号,风扇狂转等。
求各位老鸟有碰到同类故障,解决过的请教一下。

网友A:
建议你试试换系统,我这试过有些系统会造成你这样子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试试换系统,我这试过有些系统会造成你这样子的故障

系统win7,win8.win10都装过了,排除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