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数据恢复

楼主(2018-10-19):
移动硬盘 ,只有在“磁盘管理”才能看到到未格式话的硬盘,并提示 “磁盘必须经过初始化,逻辑磁盘管理器才能访问” ,数据恢复软件里面,所有软件都识别不到硬盘。这个移动硬盘是和电路板一体的,没办法接到电脑里面。,请高手们指教,在此先谢谢了!
数据恢复

网友:
只读到了主控部分吧,硬盘型号容量有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