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不过53维修

楼主(2018-10-19):
一技嘉主板开机不过53 5秒后自动重启,首先查内存供电1.85v内存参考电压为0.78正常。南桥供电、 VTT 、VCCSA 供电均正常 CPU供电正常 无集显供电 CPU电源管理ISL95836HRTZ 9脚为1.02v也正常,于是取下BIOS 去技嘉官网下载最新BIOS编程后故障依旧,于是查阅诊断卡代码53 为初始内存失败。于是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查内存SMCLK SMBDATA为3.02v,工作应该正常,查内存SPDGO供电为0.4v,正常应该为3.3v如图2 检查供电电阻TR71开路更换如图3图 1,更换后开机正常跑码,主板点亮 如图4

网友:
很受启发。

网友:
台式机容易出现供电芯片烧毁的

网友:
也就是说SPD电压无跑码53.SPD和3.3V中间有一个限流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