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进水清理后不进系统 U盘也不进

楼主(2018-10-19):
故障机型: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清理EC附近进水亮机正常,进系统跑进度条就卡住 拔掉硬盘用U盘进PE同样是进度条卡住,
该机型是2018年新机器,从论坛下载BIOS试过亮机慢,故障现象不变,128G固态(PIC-E)+1TB ,换新硬盘上去或者拔掉硬盘,都是在载入系统时候死机卡住。各种PE都试过,
   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高招,希望不吝赐教。

13694295506 -2 -2 我只是给你一些建议,你居然扣我分?保修期内的你给自己找麻烦,在论坛上第一次看见你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一台进水的没有修起...

网友:
EC或者是桥有问题,,,,,,,,,,,

网友:
你可备份了bios原始文件?发给我吧

网友:
这个机器很新,配置也不错!

网友:
进水不保,都是这样的,遇到过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hp 进水,短路,修亮后也是这种情况!也没找到办法解决

网友:
放下电试试

网友:
外设全部去除看看。。。。。。。。。。。。。。。。。。。。。。。。。。

网友:
桥可能  有问题

网友:
看楼主说的是进水在EC附近,把EC取下来,看看底部是不是还有腐蚀断线的,把附近电路都加焊一下,然后把EC换了,大部分原因是EC内部损坏了

网友:
                 ASUS飞行堡垒的机器真是蛋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在保修期内的你不让他去保修你在想什么

请你看清标题再说话,请为你说的话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你看清标题再说话,请为你说的话负责。

那我很负责的告诉你,这台机不是进水的EC有问题就是桥有问题,我不相信这么好思考的问题你自己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你看清标题再说话,请为你说的话负责。

如果这台机器不是换EC或南桥好的,你尽管打我的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保修期内的你不让他去保修你在想什么

进水的机器,买同款新机器6000多,售后换主板4000多。客户来找咱们维修店解决,是自己找麻烦吗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