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二修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8-10-19):
前几天同行拿过来一台笔记本,说是有上家修过,只用了一天,就又挂掉了。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手拆机,观察主板,很明显的维修痕迹,焊膏都没清理,目测上家换过ec,有两个脚还搞歪了,简单处理之后,通电试机。
遂插可调,观此时待机0.10,疑有微短,按开关,触发0.25掉电。循环反复重启。
上万用表,量到pu4602击穿,遂换之。
再打阻值,正常。
接可调,待机0.03。
触发0.25掉电。
遂反手一摸pu4601发烫。
断可调,查芯片参数。
找到此芯片为内存供电芯片,RT8207LGQW。
良久。
疑是此芯片引起。
手头无备货,遂订之。
换过芯片之后插可调,触发电流一路飙升至1.8
心想不对,反手一摸内存,剧烈的疼痛如汹涌而至,遂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可调。
良久,
不止烧了pu4602.4601内存也没能幸免。
遂换条内存,再次试机,一路跑马至0.88亮机。
至此,维修结束。

技术不怎么好,各位同僚海涵

图纸BIOS

ACER V5-471G.rar

宏碁 V5-471 11309-2.pdf

网友:
还行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烧的元件很多呀,,,,,,,,,,,

网友:
我一般碰到内存供电场管击穿的都另换内存试机!百分之90都会烧内存!

网友:
这款机修的比较多   思路不错。。。。。。。。。。。

网友A:
别人修过的机器,CPU、内存、BIOS都要先查一下,,,。。。

网友:
所以内存本来就是坏的吗????????????????

网友:
看成471G了,再找找相应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修过的机器,CPU、内存、BIOS都要先查一下,,,。。。

BIOS芯片程序我重新刷写过,担心人家做手脚

网友:
修内存供电最好把后极断开,待供电正常后再接之

网友:
二修机。一般都不想去修。太麻烦了。

网友:
二修机是麻烦,别人可能动过了有些地方,内存供电烧的话,内存确实会烧坏,要先确保内存电路正常再上内存试机

网友:
芯片短路摸得出来,一般烫的哇哇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