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8-10-19):
X240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机子通电,键盘的F1 F4 FN 键上面的小灯是亮着的 为橙色

机子没有用外接电池,只有用里面的电池。按开关打算强制关机不行。。。只能拔掉里面的内置电池

拔掉内置电池后再插上电池上电,机子正常 的进入系统。。。拿回去给客户。。。客户放着2天没用,再开又这样!!!

机子回来后我还是一样拔掉内置电池后又正常。。。

很疑问,不知道论坛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能不能提供点意见。。。

自己也有几点疑问:
1、能亮键盘的,应该是主板通电,但是电压会不会缺这个没办法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检测外设检测不过。
2、为什么不能强制关机
3、如果真的是检测外设不过的,为什么放电就可以了。
4、为什么我放久了不开,然后再开一次就不行了。

论坛看了很多帖子,有的说BISO 。有的说内存插槽,我检查了内存插槽发现没有虚汗。

现在没什么头绪,机子来来回回几次,也不好跟客户交代了。想弄好在交给客户。。。

希望有遇见的便宜能够提供点思路!!!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吧 这机器板载cpu也有坏的

网友:
出现故障时,你触发看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
主板RTC电路吧,可能是桥吧

网友:
是不是有自锁的电路

网友A:
你这个问题 开机有没有响5声先  没有看一下开机电流跳多少安?刷个过BIOS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吧,不行再检修rtc的晶振!

网友B:
BIOS可能性大   刷个试一试   简单的做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可能性大   刷个试一试   简单的做起

BIOS 刷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 开机有没有响5声先  没有看一下开机电流跳多少安?刷个过BIOS了?

没有,没有报警声音

网友:
可能是桥有每天,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好像有个类似贴,是不接内置电池,,,,,,,,,,,,,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原因

网友:
先干BIOS试试吧。这种故障不好修的。还有就是查一下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