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绿油不能固化?

楼主(2018-10-19):
    照了几个小时表面看起来固化了,一碰就烂了。是不是厚了或者是灯、绿油的问题?大概有2mm厚吧。

网友:
我昨天也弄的,用紫外线照了一晚上,第二天看着像豆腐渣

网友A:
没遇过。为什么要涂这么厚呢。。。。

网友:
没用过绿油,你那估计还是在绿油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遇过。为什么要涂这么厚呢。。。。

主板上加了一块小板,想用绿油加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加了一块小板,想用绿油加固一下

绿油  不是做加固用的工具

网友:
我用风枪烘干绿有即可,

网友:
1.绿油不是结构胶,起不到很强的加固作用;
2.绿油常见的固化方式有两种,一是热固化,另一则是UV固化。
若是将固化方式搞反了,绿油将很难固化,涂得太厚了,表层看着固化了,内部其实还未固化。

网友:
应该还是太厚了,2MM,加固用AB胶好一点,绿油主要作用是隔离绝缘

网友:
我的天,如果绿油是用来固化的,请问还有生产AB胶的必要吗

网友(2018-12-14):
一般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用热熔胶固定一下就行。

网友:
重新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