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大短路

楼主(2018-10-19):
插可调电源,电流5A,拆机发现电源接口处一个场效管中间鼓起,型号:4407A      P沟道   手里没有这个八爪芯片,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在线等

网友A:
在线等,等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等大哥.........

找个笔记本保护隔离位置的P沟道的管子 就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笔记本保护隔离位置的P沟道的管子 就可以代换

我找了个4435d 也是P管,能用不?

网友C:
先修好公共点不短路才上回去这管

网友:
在旧板子上拆呀,,,,,,,,,,,,

网友:
隔离管处 同类型 应该都行

网友D:
这个简单,找个电源接口位置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修好公共点不短路才上回去这管

哥,好久不见,本来想请教你,实在不好意思开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找个电源接口位置的就可以。。。。。。。。

只要是P管就可以吗?应该还有地方短路的

网友E:
这个机子坏这个管子 后面的部分铁管子坏了才烧这个吧

网友:
这是后极短路了才烧的这个保护隔离管.先修后极.正常后再换这个管子.

网友:
其他地方有问题不找到你换几个坏几个

网友:
这都没有还修个蛋

网友:
排除短路后才可以上这个管子,料板上找,又很多

网友:
坏板上一般有二到三个啊,随便换,但是短路先要处理好。

网友:
后面不解决   上上还会烧   代换问题在论坛里收一收

网友:
p管代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找个电源接口位置的就可以。。。。。。。。

打一下值,看看有没有其它地方短路,如果喜欢快速的,就直接换一个,不行的话,就换,

网友:
一样参数的,或者差不多参数的都行

网友:
p沟道的管子 换就是了 比如4407 最后那个数字7是单的 就是P沟道 双数就是N沟道啊

网友:
这个在其他笔记本上应该很多吧,P的都可以代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坏这个管子 后面的部分铁管子坏了才烧这个吧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独显的上官烧了,  修过好几台

网友:
老板子好多都是p管啊   取料板上的一样啊

网友:
一般烧这个位置 管子换了也不一定能好

网友:
哈哈  随便上一个4脚试一试   有惊喜

网友:
很多的,比如4435,其实你如果有料板的话就在料板上电源口电路上找就得了

网友:
没看明白,帮你刷新下,看看高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