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维修

楼主(2018-10-19):
今天接了一个华硕笔记本,通电看电流走的很正常。就是不显示,用手电筒照没有信号。   外接显示器发现能亮。   换过显示屏,没效果。  拆机,量LVDS接口,2,3脚屏3.3V供电没有。 强拉一下,也不亮。 再测发现21脚的背光开启没有电压。 查点位,发现是通过二极管到显卡的。   于是加焊显卡,搞定

网友A:
一看楼和就是缺下载分,连发多个水贴。

网友:
电流上去 不显示 先干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和就是缺下载分,连发多个水贴。

这位仁兄果然是洞察秋毫,不留情面

网友C:
这机子只要不装官方显卡驱动,就会没背光,有的不是板子问题

网友:
无凭供电 强拉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仁兄果然是洞察秋毫,不留情面

你这是太明显了啊,我都不敢这样搞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只要不装官方显卡驱动,就会没背光,有的不是板子问题

?没背光,得区分故障现象,这机器开机logo都看不见,明显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现在真的想碰到这么好修的 真少了啊

网友:
吃皮  吃皮

网友:
不显示先吹显卡啊

网友:
华硕的遇到过好多这种机器外接显示内屏没反应,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无凭供电 强拉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