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时亮时不亮求助

楼主(2018-10-19):
客户送修了三台主机。 都是联想M3A780 V:1.00主板,都是上电有复位,不亮。  但有时放一会又能亮。   南桥,北桥都加焊过。 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过,晶体也起振了。  实在是没招了。    难道AM3的CPU座也会虚焊吗?

网友:
那你可以用假负载来打一下值,,,,,,,,,,

网友:
rtc查过吗,amd的rtc电路不对会出现复位不跑码现象。

网友:
AMD换个CPU有时会收到奇效,好像没修过CPU座脱焊的,也修不了

网友:
M3A780 最近弄了一块奇葩! 声卡被击穿了 内存条旁边的六脚管子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