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N76V 从无待机开始修

楼主(2018-10-19):
机器型号:华硕N76V
接电无待机,测量保护隔离没过。此机无图纸,有点位图
充电芯片型号为bq25a正好与ba24725通用。找到充电芯片,测量其20脚vcc没有主供电,追查来自双二极管提供供电。确认管子损坏换掉之后,待机偶尔有10ma电流,时有时无。再换充电芯片,保护隔离正常了。此时待机200ma,有明显短路。测量+3va线性电压短路,换掉ec,电流变成50ma。经验告诉我,待机还是偏高,再换一个ec,待机0.005,正常。触发上电,成功点亮机器。     本以为结束了,装机上电池的时候发现,一装电池适配器供电就被强制关闭,只能由电池输出供电。想都不想再换充电芯片,机器正常充电。无良商家翻新芯片当全新的卖,维修行业越来越不好干了[悠闲]
      有一年多没发过帖子了,平时屁事太多了。生意不好做,兄弟们给点免费的下载分吧

网友:
网上买的芯片,好的中掺坏的,你换的这芯片还算好换,,但要是大的BGA芯片,就麻烦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芯片,一般买的都会看看成色,如果是焊接过的,肯定退货。

网友:
这也太坑了吧!倒不是芯片值不值钱,时间也被浪费了,

网友:
最近买了个显卡216-0810005就是这个情况,换两个显卡了还是有问题,正准备换第三个、。

网友:
现在电子元件二手货很多,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别人陷阱里了。

网友:
骗子多了。没办法,。看自己判断了

网友:
维修不易,还时不时被无良商坑,维修路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楼主把点位图分享一下呗,嘿嘿,

网友:
现在很少发芯片了,都是料板上拆,发芯片经常遇上坏的

网友:
现在芯片容易买到坏的。。。。。。。。。。

网友:
小芯片坏了可以多订个  ,要是桥显卡遇到坏的可坑死 了。。。。。。。。

网友:
网上买的芯片,好的中掺坏的,你换的这芯片还算好换,,但要是大的BGA芯片,就麻烦了,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