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3420笔记本过了滚动条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8-10-19):
笔记本过了滚动条就掉电重启了,进WIN7PE  WIN8 PE也是一样,进03pe没问题装xp系统一样掉电重启 ,  BIOS已刷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就和你头像一样~哈哈

网友:
桥   显卡焊一下试一试

网友:
参数上写着原操作系统Linux 要不装个麒麟看看搞笑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甜蜜缘头上那种情况。。。。。。。。。。。。。。。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先换一遍试试。。。

网友:
楼主头像很符合你的描述啊

网友:
看看cpu供电的波形,,,,,,,

网友:
感觉是CPU供电不稳,楼主头像搞笑,一直重启,嘿嘿

网友:
关键时候就掉电,和你头像一样顽皮啊。这情况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干显卡  干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过滚动条蓝屏是内存问题,先排除外设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