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触摸失灵

楼主(2018-10-19):
来机更换外屏,换好装机触摸失灵,换一个屏测试可以,以为屏坏了,换另一个屏上去装好触摸又失灵了,到现在一共坏了三个屏,都是触摸失灵,拿到别的机器上也是失灵。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应该从7开始换屏要写数据的 要么同厂屏幕代换要么就得把原屏数据读出来然后写到要换的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从7开始换屏要写数据的 要么同厂屏幕代换要么就得把原屏数据读出来然后写到要换的屏上

已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
老铁是什么问题,说一下

网友B:
到底怎么解决的           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底怎么解决的           分享下

盖板问题,三个盖板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盖板问题,三个盖板都有问题

请问盖板是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