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自己已经摆脱小白 ,第一个根据图纸修好的手机 6P,阴阳屏 ,无照象。

楼主(2018-10-20):
手机前先说一下苦逼的前传,平常修手机都是依靠图纸提供的 必杀技,常见维修故障维修,哪里不行就换哪里,换完还不行那对不起 ,没招了。第一个图纸买刷机软件送的,上面倒是有阻值没事的时候用6s ID板测量了是对比过,我是看到阻值直接打到欧姆档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戳开始测量,无奈数值没一个对上的。那肯定是万用表坏了,直接去某东哪里买了一个700多的福禄克万用表,收到货同样方法测量还是测的一个对不上图纸的阻值。靠 心想赠的东西哪有好东西。去某宝买了一个600年费的图纸。打开一看提示红表笔接地测量,也没说用什么挡位。我用的依旧是万用表欧姆档测量, 测得还不准。那拉到吧,心想阻值也没毛用,就没再研究,十月一期间没事看了迅维出的2本书秒杀109例和秒杀129例 ,上面都是用二级体值测量,心想这图纸怎么不用二级体值测量。以前也实验过二级体值,是黑表笔接地 也没对上从哪开始就再也没折腾这图纸。、      回到当下,昨天接到一台6P;故障不能触摸,阴阳屏,前摄像头打不开,客户不想要卖给我了。我正好拿来练手,换屏都不好用,上图

修无触摸就不说了,重值一下触摸芯片好了。
修阴阳屏;显微镜下观察L1589鼓包了,在往下一看D1589表面烧坏了。心里窃喜,发现问题更换。换好装屏大电流主板发烫,熏松香看到换的原件发烫。
看图 以前也碰到过6换上背光ic 二极管 。通电二极管直接烧了,上次留了机器半个月也没修好,这次的6p发热也是但是没接着烧掉。怀疑换的芯片有问题去废板拆了一个U1580换上,加电还是老样子,再换一个还一样,又去换了个L1589和二极管,还是不行,emmmm没招了,看了寻维维修书籍的影响拆下芯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二极管档测量,受图纸影响红比表笔接地测量。一测竟然数值对上了两个一综合促使打值的成功。这下我的图纸才算有了用修机器也简单了。顿时感觉打通了仁通二脉.看了一下电路图,打值发现C1587这路偏低,座子4角只有200多实际应该如图。怀疑短路翘电容,翘到C1587阻值正常.换了一个。心想这次应该修好了。开机一看还是一边亮。emmmm没招了。出去跑了3圈,回来想会不会拆升压电感的时候下面皮破了,拆下来刮开,涂油固化了一下,装上去,把电容全拆掉。心想这下我看你那还漏电。一开机还是大电流不亮屏。无语了,晚上回家上网搜了一下资料发现不装C1587也会大电流。感觉问题出在这。第二天换上电容。为了保险起见拆下芯片测了一下各角的电压发现都有。发现A1。A2。角多了1.8v电压,电路图没有。这应该是I2c固有的电压么,不是很清楚。直接装上U1580开机,电流正常屏幕都两,但是右边发暗还有轻微闪烁。如图怀疑是升压电感问题,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开机总算正常了。。。。上图。
修前置摄像头
把同行涂的绿油刮掉 ,发现少好几个原件如图,原件太小只能映着头皮补了,补完测量发现打值不对,一看发现电容和电感位置补反了,只能重弄,上图看看老司机能不能看出那个补的不对。换好位置测量打值都正常装摄像头开机测试,成功开起摄像头。换上原机屏上图维修结束。发帖用来2个半小时。。发贴修手机都不轻快啊。希望各位看官不喜勿喷。本人技术文采实在有限。发帖只是为了纪念一下维修入门了而已。各位大师发财的同时没事多去锻炼一下身体,保护好脊椎。

网友A:
楼主这一路走来也挺坎坷的,二极体这个用来测试听说来源于宝岛,二极管档位驱动能力强(输出电压高,电流大),正常FLUKE二极管档位输出3-7V,FLUKE179输出:7.33V,FLUKE87输出:3.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一路走来也挺坎坷的,二极体这个用来测试听说来源于宝岛,二极管档位驱动能力强(输出电压高,电流大 ...

谢谢科普。所以说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去迅维学习一下,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背光三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