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不显

楼主(2018-10-20):
开机电流上到1.0A左右没有跳变,拔掉内存,电流没有任何变化(1.0A左右),过刷BIOS,故障依旧!
最后拔掉无线网卡问题解决!
最后附带本机BIOS,已经测试过能正常使用 板号:LA—6884P REF:1.0 独显

联想 Y470 la-6884p rev1.0 (intel 独显).rar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同样的机器联想Y470开机电流上到0.88A左右没有跳变,拔掉内存,电流没有任何变化(0.88A左右),我昨天没有刷BIOS,感觉不像是BIOS的问题
最后拔掉无线网卡问题解决!
已经测试过能正常使用 板号:LA—6881P REF:1.0 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