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W650S

楼主(2018-10-20):
插电无待机,拆机检查3V对地
烧鸡 南桥发烫,跟换南桥装机正常,刷EC MEBIOS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遇到过。。。。。。。。。。。。

网友:
这个也弄过,最开始 的时候  换桥 对了  不晓得要刷BIOS    还以为桥是坏的  又换了一个

网友A:
换南桥也要刷BIOS?,还是EC程序部分本身不正常。

网友:
现在很多比较新的机器换桥后都得刷BIOS 才行

网友:
哦,很好,收钱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也要刷BIOS?,还是EC程序部分本身不正常。

不刷的话··开机很慢··拖拉机 好几分钟

网友:
嗯那就是ME的问题了

网友:
不刷,可能开机慢,,,,,,,,,,,,,,

网友:
这种可以说是送钱的机器,最喜欢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