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H61M-E v2.01开机问题

楼主(2018-10-20):
华硕主板H61M-E v2.01开机,一直停止在LOGO,无法进入系统,硬盘、数据线检测完好,U盘能启动,插上硬盘就这个现象,求助中
开机后一直显示这样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华硕主板卡logo     bios问题多  刷bios看看

网友:
奇怪啊,硬盘换到其他电脑上正常,其他硬盘换到这里也正常情动·启动,就是装在这里就不正常

网友:
进BIOS,硬盘选项,把硬盘smart检测功能关闭。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先看看进PE正常吗?正常的话应该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