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昭阳E49A报警8声 不显示解决

楼主(2018-10-20):
型号:联想E49A
版号:11310-1 LSS-1 MB  48.4TK01.011
故障:触发开机电流上到1.0左右 不跳变报警:一声三声三声一声 不显示。
解决:三板斧换内存不行,拆机C壳放电不行,看论坛刷BIOS 自己合成了一个也不行,问题依旧。再拆主板看下面发现敌情,进水腐蚀烧坏。

图纸此处是内存供电方面,怪不得! 那个1.5V 滤波电容明显烧坏 直接切掉,以为可以了 上电触发 问题依旧。。。。。。
深入测试供电1.5V c3902处供电正常。测试R3708 1.5V上拉电阻上部有1.5V 下部0.3V,肯定不对。处理好这个地方 触发亮机 不报警!
E49 一声三声三声一声 不显示这个故障看论坛挺多的,以后直接检查内存电路 信号既可以哈。附 亮机分离合成BIOS!
还有一个问题 我直接去掉电阻短接,暂时可以 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请大神们指导!

网友:
看这款机器遇到这样问题的很多,除了几个说刷BIOS好的 其他都思路,桥 显卡都干了。偶然遇到个大馅饼O(∩_∩)O哈哈~ 分享出来  兄弟们 参考下。   还有请指导下我的问题 谢谢

网友:
看不出来啥,比较懵

网友:
长见识了,上啦电阻总是搞不明白,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去掉的电阻会不会是限流电阻,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故障简单,但证明了8声报警,是内存问题,好经验,虽然目前我还没碰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兄弟们。。这个简单腐蚀问题也能加分。。技术呢,技术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们。。这个简单腐蚀问题也能加分。。技术呢,技术在哪

兄DEI   看7楼  我也说了嘛 这次是明显的 万一还有电阻坏的呢 查的话是不是很麻烦?我只是用这个简单的故障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这块哦 希望有帮助哦 O(∩_∩)O哈哈~

网友:
挺严重的  修好就不错了   厉害了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楼主还是牛逼了。

网友:
很快就找到了问题,不错的,技术好

网友:
哎呀下载好贵呀

网友:
啥情况?这个分是系统自己定吧,,,

网友:
你这是运气好,现在的新机器正不好修

网友B:
去掉的电阻会不会是限流电阻,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修的很细心,问题找到就是解决 起来很快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很细心,问题找到就是解决 起来很快了,赞

哈哈 是的这个明显点  要是元件软击穿就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的电阻会不会是限流电阻,起到保护作用

这个应该也有保护作用     不过这个供电上拉 维持信号稳定的  不知道去掉 是不是电流过大 会烧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