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0 无公共点+华硕X453MA大短 维修

楼主(2018-10-20):
联想B40  版号:LA-B291P
虽然入行也算蛮久了,但是兜兜转转第一次发帖。只是简单阐述维修过程,只是单纯的没有下载分了,大佬勿喷。
简单拆机测量主板无公共点19V,公共点阻值正常。重点转移至保护隔离,测量PQ302无电压经过,G极19V。测量充电芯片VCC、ACDET 、REGN、PACIN均有电压。测量PQ307A复合双MOS管G极高电平,阻值也正常。 (此刻内心一万个MMP,)点了一根烟,回想漏掉了什么条件。随意测量了一下第一个MOS管条件,发现已经击穿。更换测试公共点恢复正常。上传一张亮机图 第二台是华硕X453A
插电微短。拆机测量公共点短路。刚准烧鸡的时候发现有颗电容印堂发黑,脸色苍白。挑掉补了一颗阻值恢复正常。
码字不易,麻烦路过的小哥哥 小姐姐(估计也不多)路过的加点分,反正加了你也不扣分

网友A:
能多发帖就好 加分加分

网友:
一早就有钱收真好

网友B:
大短0欧阻值一般都是电容,有阻值的短路一般都是公共电压跟某个电压短路了。

网友(点评):
除了666,还会说点别的吗、老铁?

网友:
可以可以  牛逼了 赵总   一大早就干2台

网友:
G极19V有时候就是第一个管子坏了,前几天就修的这故障。

网友:
大佬,走过路过别错过地给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法.................................................

火支好了,我刚准备烧它就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多发帖就好 加分加分

好的,啥事都有第一次。下次再发就得心应手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0欧阻值一般都是电容,有阻值的短路一般都是公共电压跟某个电压短路了。

大神总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
没关系,已经很好了

网友:
大短路感觉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可以说是送钱的了

网友:
码字不易。。楼主辛苦了  虽然不是很高科技的问题 但是发帖是好事 。。

网友:
有图纸吗 提供一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