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3期实地学员】iphone 6无触摸维修实例

楼主(2018-10-20):
iphone 6无触摸维修实例
实地学习也快一个月了,前期主要也就是理论的学习和手工的技巧。理论按照饼哥的思路,主要就是方法,自己会看会查电路图,出现问题知道从哪里入手,然后对照苏老师手工课教的经验来判断故障的。
手工一直用的都是练手板,也没有自己实战,眼看快一个月了,就找了一个故障板看看,多话不说,直接说修机。

机子能开机没有触摸,第一反应就是触摸IC了,但是按照学习的思路不能一来就直接换触摸IC吧,还是先检查下
1,测量了各路供电都正常,就触摸屏的正压和负压有点低,但根据经验还是没事的,进行下一步。

2,对触摸座J2410进行打值,因为我用的表可能有点问题,所以找了一块id板子对照打的,发现28脚的SAGE_TO_TOUCH_VSTM_OUT为无穷大,
找到问题了,查点位图发现这个脚是连到副触摸的G10脚的,看下面点位图:

果断拆下黑触摸,简单处理下焊盘,在显微镜下发现好多地方都掉点了,
逐个看了下还好都是空点,然后找到有问题的那个脚,果然是掉点了

按照苏老师教的直接补点,然后绿油固化,顺手把其他漏铜的地方也涂上绿油,小蓝灯固化一下

然后把触摸IC植锡,装上,再对触摸座的28脚打值,正常了

好了问题搞定,装屏测试,结果不行还是没有触摸,这下就郁闷了,难道触摸芯片没装好或者坏了,果断重新拆了一个装上,扣屏开机,测试触摸OK!
忘了拍好的触摸的图拍了,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沙发还得自己来坐

网友(2018-12-15):
良好的功底,以后修起来才会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