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419L X455LD2.1 待机乱跳,上电0.7掉电维修!

楼主(2018-10-20):
ASUS W419L  X455LD2.1 待机乱跳,上电0.7掉电维修!
版号:X455LD 2.1

故障:待机0.015-0.020-0.023-0.018-0.021  乱跳,待机电压正常,35V后级波形正常没毛刺,触发正常,触发后电流0.68-0.70-0.61-0.02 可以再次触发!

维修过程:首先想到的是BIOS,现在的机器动不动都是BIOS,先在论坛找了一份合成的BISO,刷上去,故障保持不变,证明不是BIOS引起的,那待机电流为什么一直跳呢,打了下BIOS的 8脚电压,看图:

注意了,这是BIOS 8脚VCC 的电压,示波器可以看到这里电压是不稳的,这也是为什么电流不停跳变的原因!

点位图 这个电压是触发后才有的,按开关后,BIos 8#电压正常.  时序乱了吗?
搜索了下论坛 有一位兄弟发了一个通病 说是 换掉35V的滤波电容就OK 还必须是220 6.3的,既然是通病,那就开工吧,换了2个上去,故障保持不变,也证明了这种待机跳变,不全是滤波电容了。这通病不算了。毕竟示波器打了后级平稳没毛刺了。
抽根烟,缓一缓,想从时序入手,追的面积太广了。
无意间看到 天意版主发的一个屏蔽板载内存的贴子,有点思路了。暂时不管待机跳变了。先怀疑一下板载内存吧, 按照秘籍 移动3颗配置电阻为高,

上电0.55 不动了。 不掉电了。。 待机0.023 也不跳变了。 我晕了。完全没搞明白。。插上外置1.35V内存,上电 刷刷刷的,显示了。

网友:
功底扎实

网友A:
散客的这种修完主板再报加内存的最麻烦!搞不好白搞!

网友:
内存不过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这个种问题还是很少见的
  华硕的机有的时候还真不是很好修

网友:
                华硕这些机器没有点位成功率要降低一半。

网友:
板带内存很郁闷

网友:
内存问题,还引起待机跳变??好奇怪啊!!!!!!!!!!!!!!!!!!!

网友:
这个种问题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那这种情况是否是板载内存颗粒的问题,如果更换内存颗粒是否就能解决了,当然屏蔽板载内存是更加容易,加根内存还是简单,我只是这么想!

网友:
怎么会想到用示波器打8脚的电压,,。。。。、

网友:
华硕的垃圾笔记本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了,什么毛故障都是3.3V或者5V跳变,,,遇到个显卡坏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客的这种修完主板再报加内存的最麻烦!搞不好白搞!

是的,所以需要很好的经验来辅助报价,快速定位故障点。

网友:
这种待机电流轻微跳的,我从来没当回事。看完楼主的贴,突然发现,以前错的多么离谱。

网友:
比较少见。。不过板载内存也难搞。。这样客户能接受就交差吧

网友:
楼主请教下移动3颗配置电阻为高,那那些呢?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头次遇见,以后修机器待注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