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被写入保护 怎么破

楼主(2018-10-20):
一块SSK U盘(SFD195)8G  在制作苹果原装系统盘是 写入失败(因为空间不够)   后被写入保护
在DG下能发现  和win再带的磁盘管理下也能发现 单无法格式化  显示介质受保护  我的电脑里面不显示盘符
网上找的SSK U盘修复工具都发现不了U盘
怎么破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网上查方法  试了好多  都不行

网友:
闪存坏了或主控有问题了。

网友:
或者你试试别的软件

网友:
把格式发出来看看。

网友:
软件解决不了吧  以前就试过很多软件和量产工具都不行

网友:
量产.我解决过.先用芯片精灵检查主控和芯片型号厂家.再下载对应的量产软件.具体过程去百度

网友:
如果量产解决不了只能说方法不对.我之前也是没成功.当最后拆开u盘后发现主控型号居然跟检测的不一样.。

网友:
U盘这么便宜就不要去研究了/.....,...

网友:
坏了,换新的吧 ,

网友:
有好多这样的,SD卡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像无解。

网友:
重新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量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写保护了,量产数剧还能有吗,我这有一个U更奇怪,好像也是写保护了,用在收银机上可以识别,插电脑上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U盘,这个还能量产吗?

网友:
量产后数据都会丢掉。这种情况有的量产了也没用,电脑显示U盘容量都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容量只有几百M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