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华硕K45DR不开机

楼主(2018-10-20):
接周边县城同行一台华硕K45DR,报修"不通电 不显",硬盘仓盖有贴过保修标,而且是捅破了的,表示至少修过一次再拆过一次了(清灰也是有人会贴标,后来拆机后发现EC跟3 5V IC有动过),。

拆电池接恒流源待机0.160,待机高立即拔掉电源头,没有电流上扬过程,心想不是短路就是3 5V没出ic保护了(跟多3、5Vic都这样,保护状态下本身会发热,代机电流就偏高)。拆机目测EC IT8518E(后缀CXS)跟PU1(3,5v)rt8223都有焊过的痕迹,应该是进过液,EC第10脚断了上家飞了根线(没拍照),全板各大电感跟公共点对地值正常,再次插电手指摸rt8223发烫,证实一开始的猜想3、5V IC保护了,断电量8223各脚发现第8脚线性3V只有20几欧,肯定保护了,烧机EC发热,拆下EC阻值8223的8脚100多应该是正常了,这时再次插电待机0.002,线性5V跟3V都出来了,大电感的3/5V没有,因为EC还没装可能是正常的,没有后缀一样是CXS的IT8518E,有HXS的(点位图写的后缀HX,论坛上修这机子提到的EC也都是HXS的,不知道有没差别,上一手应该是用错了),上EC,再量8223的8脚只有36欧,以为EC还是坏的,再换一个还是一样36欧(其实是正常的),不管了,插电待机0.002

触发电流跳变到2安多,外接显示器显示但卡asus的logo,键盘灯没反应,接原机屏不显示但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了,接着原机屏再外接,外接显示正常进BIOS了,拔掉原机屏外接又卡LOGO(由此可见,此机应该是不接屏外接显示就会卡LOGO),上论坛查确实,并且知道这款机器屏不显外接显是通病,只需刷RT2132的固件,论坛下载刷完,完美显示

接硬盘进系统,花屏,是那种像显存坏的花(忘了拍照),进安全模式卸载掉显卡驱动,重启进系统不花了,华硕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安装,完美,此机修复。

关键字段:1、此板线性3V对地36欧也正常 2、此机内屏不显外接显示、不接屏外接显示卡LOGO刷rt2132(DP转LVDS信号芯片)固件 3此机进系统花屏先换官网驱动再考虑显卡。

网友:
总算有收获了,华硕的机器卡LOGO应该注意他的视频数字信号处理程序会引起卡LOGO,修X550JL好几台这种问题都没有修好。下次修到了我看看这板子有没有这个码片。

网友:
此贴很精彩,沙发我坐了,另,编辑贴子,可以分段落,有自动排版功能,

网友:
华硕的机器资料太难找了

网友:
學習了,原來ASUS卡LOGO還要刷碼片........

网友:
我看到你的万用表我就点进来了。跟我一样的表。然后看到了你的维修思路。并非水贴。好表, 好贴。我点赞了,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