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6 扩容 使用半月后无基带 无服务

楼主(2018-10-20):
        在这里首先感谢迅维这个论坛平台,让我这小白在这里跟大神们学习到不少啊 ,从折机到现在能独立修好小毛病。感谢感谢。
本来想年初的时候去实地。奈何年龄有点大,老婆孩子屁事一大堆没去成。自己慢慢鼓捣吧,写这个维修记录献给自己,也希望对在自学中的同仁有所帮助。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我也少走些弯路。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扩容,使用半月左右,无基带,无服务

同学的小6 硬盘16的,硬盘不够用,让我给扩容,说干就干。我就一把861DW风枪,所有件都用这它拆。

250度除边胶
360度,大风嘴,吹了1分钟左右取下硬盘,没掉点,没漏铜。当时没想要发贴,没拍照。
植锡,写原机资料,
360度 焊新硬盘。
刷机一次过
同学偷拍我干活的图片 朋友圈扒的。

10月1放假,同学打来电话,说回老家,在路上用手机听了一路歌。回到老家后 手机无服务。换手机卡一样

还原了一下网络设置,故障解决,用个半小时后又出现故障。假期结束后机子拿来,苦逼的维修开始了
机子拿来时同学已经还原了所有设置,激活不了

连电脑 爱思查看,基带没有。这个照片没拍遗憾啊

维修步骤

1 刷机看看。居然刷过了,不报错。(当时这里没仔细看,最后刷机的时候在里看出问题来了,大侠们接着看)
2 在开机的激活处测S1 电压,电压为0,(是不是不激活系统,这个电压不出啊?哪位大神指点下呗)
   S2,S3。S4 电压正常。

3 不出S1电压是没认到基带啊,有可能基带虚了,或基带电源挂了,看基带电源底下有焊油,上次扩容流过来的。感觉基带电源坏的可能性大。
450度。风速50.中号风嘴,15秒左右取下电源。
330度,风速40  中号风嘴  换个料板的电源,看焊油流出来到冒泡后再吹个3秒,
开机还是无基本,S1电压没有,S2 S3  S4 正常
看来感觉出了错。老老实实的测条件吧
4 测基带电源的LDO供电的对地值。

测基带电源周边的电容,没发现有短路的。
可能我这个垃圾表,不好用,这次没测出来
我的垃圾表,二极管档和嗡鸣档不在一起,二极管档短路了出音。看一下显微镜,看一下表,可能是看花眼

我的垃圾表
5 感觉扩容的时候把基带搞虚了。重植基带吧(这部是不是应该先测LDO电压啊?)
重植后涛声依旧啊,无基带。不出S1电压
三板斧都用过了,论坛看大神们是怎么修的。有个Usb引起无基本的。6 干USB

取,焊 还是老温度,拖焊盘的时候掉了一个点,上火啊,补上,开机,涛声依旧

7 对照ID板,打基带电源周边阻值。发现C3201 与ID板相差有点大,小的很多,具体是什么值忘了,这个点电容一端连基带电源的74脚,别一端接地。怀凝它坏了,干掉。郁闷,用力过猛,直接把焊盘扯下来了。这个点还不是走的第一板层,不好补啊,不补了。还是无基带。

到此维修搁浅了,怀凝基带码片坏了,可没有测试架,没法确定。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整理一下思路,刷机能过,基带应该没问题啊,不出S1电压,如果基带没挂的话,电源也是好的话,还有数据通路没测。
还有是不是底层有问题啊,取下重写了下底层,和原机数据。结果还是老样子。

8拆基带CPU 测条件,

基带与CPU的通讯阻值,与码片的阻值,与基带电源的阻值,对照点位上的阻值,再加上自己的表不是很准,感觉也差不多,(全凭感觉啊,哈哈)没有短路和开路的。 把基带CPU 又重植了一边。无基带啊。

9 不确定基带电源是不是好的,从ID板上拆了基带电源,还是行啊

请教本地一修机大神,说是基本挂了,他手头上也有这样的机子,到此机子放起来了,没事的时候就找来研究研究。不报希望了。

10 活马当死马医了, 换了一个ID板基带CPU 试了试,也无基带,
    希望又燃烧起来了,这么说本机的基带不一定挂了。还是板子的问题,现在不确定的就是码片了。看到论坛有大神自制的码片读写。想请教他。修机心切,先修现在我能确认的。

11 补C3201  不知道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从点位图上看这条线就这一个电容,补上再说吧,找了个料板 刮了刮了这个点的走向,幸好再第二层上。补好后的照片

开机 ,奶奶的还是不出S1啊,先放放,断断续续有空就拿出来看看。当再查基带电源周边电容阻值的时候,这次用的嗡鸣档,发现C3209两边都响

查看图纸,这个是LDO8 供电,把相连的熏上松香,
12  烧鸡大法
这个供电是2.05V ,我用1.8V烧,烧了老半天没烧出,用手摸没感觉哪里发热,慢慢调电压,烧了老半天没烧出。反正是坏的了,最后调到10V 也没烧出,手摸基带电源和大射频有点温度。拆基带电源还短,拆大射频不短了。换了个。装回电源(大射频是原故障还是后来的故障,没法验证了,得再买个好用的表了)怀着期待的心情开机试试,奶奶的老一套啊。静下来想了想,不是原机的基带难道不认码片的数据。
修到这里时,考虑搬板,手上就还有一个ID板了,拆CPU处理焊盘的时候,焊盘漏铜严重。水平也有限,成功率不高,之前有个6S 好板,没注意当ID板拆硬盘,当时是用的410度拆的,把CPU 上层爆了,后来单换过上层,刷机能亮白苹果了,但刷机不过,查了查硬盘到CPU 有两根线开路,现在放一边了。等修好了再发这个
13 上原机基带刷机,
之前不敢刷机,怕不刷机不过,修了这么多地方,对自己的水平没信心,恢复不了原故障。现在是激活不了,游戏机也当不了。换上原机基带刷机。
坐等刷机报错,我先用的爱思刷的,这个刷机快,
重点来了  当刷到进入恢复模式时,
序列号是  WLWLWLWLWLWL   原谅我这没拍图
这是什么鬼啊,第一次刷机的时候没注意这里,原故障是不是没有序列号?下会一定得看这里,出了序列再去干别的
13 拆硬盘,测试架上显示序列号是WLWLWLWL  重写底层和资料。刷机,上次刷机 刷到写硬盘了,我直接断电了,这次开机直接在恢复模式,这次用的iTunes  刷到一半多的时候测S1 有了。刷机居然过了,没报错。动了这么多地方还能过 真是奇迹啊。爱思连机基带。你真是大爷可算出来了。

要来ID 顺利激活。测功能 *#06# 不出串号。我的神啊不带这样的。接着修吧。显微镜下看到 U_WFR_RF(小的) 61脚 63脚 外侧有两大驮锡。可能是拖焊盘的时候,低温锡放多了。跑到这里了。焊别的芯片的时候在这里化了,连锡了。我记得当时拍照了。手机里找了老半天没找到。那用点位图吧

14 重植 U_WFR_RF 后不行,换ID板上的 还是无服务
15 测RFFE 电压1.8V 有。阻值差不多。
16 拆基带CPU 飞U1 脚,顺便把U_BUFFER 也给换了,它在基带CPU 边上。拆基带拆的次数有点多。有可能把它吹死了,如果飞U1不行话,基带装上了,再换它不好换。 这是飞好后装上基带的U1脚

开机 *#06# 出来了

插卡,有信号了,测试各功能正常
到此结束   满血复活了。

前后维修历经10 多天。边学边修。经常到半夜1点,昨天发贴编辑到3点,一看时间过得真快,看在发贴不易的份上,加点份吧

总结一下维修教训

1刷机的时候序列号正常再去干别的
2得有个好表啊
3测S1 没激活系统的话要 在刷机中测
4拖焊盘的时候 低温锡不要放太多。跑到别处后果很严重啊。

致在努力学修手机的同仁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苹果 基带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35-1.html苹果6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782-1.html

网友:
我郁闷啊。图呢图呢,怎么少了好多图啊。浪费我感情啊 还能重新编辑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这个 我也遇到过 不过 不是客户摔的问题

网友A:
小6 问题 挺多的 什么网卡  触摸IC 还有 无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6 问题 挺多的 什么网卡  触摸IC 还有 无服务

感谢感谢  编辑的挺好了 发出来就成这德行了 图片也少了好多 还有张图片位置不对

网友:
不容易啊~~ 终于修好了, 动的地方多了点!不过也让楼主积累了不少经验!

网友:
修好了就不错,高手也是练出来的。

网友:
自学成才。

网友B:
这种东西好难学啊

网友:
这个帖不顶不行啊,好复杂,这飞线飞的不在行的人都看不到啊!

网友:
真是不容易

网友:
这帖子图文并茂,,,描述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好难学啊

得慢慢来 我是从年后开始鼓捣的 弄坏了2个板子了 一个6P一个还没死透的6S

网友C:
楼主真心有股猛劲,修手机就是个手工活,手巧就敢修手机,反之就是贴钱的活。古话说得好,一将功成万骨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修手机的高手出来背后必将是好多个客户的手机当了陪葬品,实验品。

网友:
大师傅的路上必须经历的事情    工具一定要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心有股猛劲,修手机就是个手工活,手巧就敢修手机,反之就是贴钱的活。古话说得好,一将功成万骨枯, ...

说的那是相当生动!.............................

网友:
不错,能有这样的思路也不错了

网友:
修手机能有这股牛劲算是不得了啦,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慢慢来。手工确实很重要,很多问题是自己修出来的,还有判断一定要准确,要不然越修越多问题。

网友:
厉害了,相当有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帖不顶不行啊。。。。。。。。。。

网友:
感谢围观 修了这个机子 感觉自己晋级不少啊

网友:
楼主牛鼻 专研精神 慢慢摸索点赞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这个 我也遇到过

网友D: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加油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加油 加分

谢谢谢谢

网友E:
佩服楼主不放弃的精神,手工也牛逼,一般这么折腾没死的也差不多了,祝贺你

网友:
谢谢分享愿意给有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自学成才,楼主精神可嘉,是我的学习榜样。。。。。。。

网友:
技术好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楼主不放弃的精神,手工也牛逼,一般这么折腾没死的也差不多了,祝贺你

这板子还是umt的板子 没死是我幸运啊

网友:
我看这帖子要火 老铁们顶顶啊

网友:
群主好坚持好友耐心的维修啊  不错呦

网友:
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F:
我们拆硬盘都450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拆硬盘都450几下就下来了,

不敢450了  450拆硬盘 拆爆了2个6S上盖了  改 330拆硬盘了

网友:
技术不错,有冲劲,有希望成为大师

网友:
维修大师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网友:
我這有个上电S1,2,3,4有洲

网友:
楼主牛逼!我這也有个6p,激活不了S1.S2.S3.S4都测不到电压,請教思路?

网友:
不错,能有这样的思路也不错了 你真努力啊!

网友:
发帖不易,还是鼓励一下吧,搞维修的真心不容易啊!苦逼的工作

网友:
楼主修机子真有耐心,UMT的板有点怕,已加分

网友:
那么多问题楼主都一一解决了,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万用表使用的问题,打一次阻值就知道问题了。新手换硬盘,容易出基带问题。

网友:
感觉手机维修手工特别重要,理论还不是特别难

网友G:
就冲楼主这毅力 。。。。。不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冲楼主这毅力 。。。。。不服不行,,,,,,
感谢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