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求助啊。MSATA固态硬盘数据丢失

楼主(2018-10-20):
msata固态硬盘,装系统时候,勿格式了E盘。盘里有将近10个G的文档跟图片。哪位大师能搞定啊。。求助中。。。可以给你发个红包啊。。。。

网友A:
找的回的 你去cr173.com搜数据恢复就有了

网友:
数据恢复精灵 或易我都可以恢复格式化文件

网友:
固态硬盘,一般的数据恢复软件不行,要那种专做固态恢复软件才行

网友:
就格式化E盘,有没有往E盘写入数据?

网友:
格式化后,没有进行写入的话,基本能找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的回的 你去cr173.com搜数据恢复就有了

小朋友,没有那么容易哦。

网友:
可以帮你远程,前提是你不能乱用软件瞎搞。

网友:
赶紧关机啊,还开着干嘛

网友:
需要的话可到我空间找联系方式,

网友:
固态硬盘 很麻烦 很难弄  叫专门维修的也很贵

网友:
这是固态。不是机械。。。。。难找了

网友:
就格式化应该可以找回的百分百找回 我就试过  白自己电脑c盘咔嚓了
60g资料
  马上保资料去了 全部找回

网友:
这个红包估计得蛮大咯

网友:
我可以搞加QQ2857911156

网友B:
只要盘里没有新添加东西进去都可以找回来

网友:
TRIM打开了的话,估计难了,,,,系统回收机构直接干掉了里面的数据了。。。。

网友:
这样的数据丢了 ,只能叫工厂弄了,外面 一般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盘里没有新添加东西进去都可以找回来

这是ssd,不是普通硬盘,原理不一样。。。trim回收机制了解一下。。。

网友:
SSD的工作原理跟机械的不一样,存储颗粒里内容还是可以恢复的,不过前提是千万不能用软件乱捣估。

网友:
固态 数据恢复 是很麻烦的。。

网友:
固态硬盘跟机械硬盘存储方式原理都不同,不要随便网上下软件搞,这样会大大降低成功率。

网友:
误格式化的话,问题不大,DG好像就能恢复

网友:
如果是机械盘的话倒是好办,固态的难说啊。这货就和U盘一个道理。

网友:
没有搞过,问迅维把

网友:
找个修硬盘的老师傅吧 不要乱动 数据无价啊

网友:
都是什么资料,维修资料吗还是?

网友:
这个可以用软件试一下啊,如果软件找不到的话,估计就没有了。

网友:
准备好最少500块才会有大拿接单 而且还要速度 否则到时欲哭无泪

网友:
固态格式化了=没戏

网友:
固态盘不会弄。机械差不多。你问下你们那里的数据恢复专家吧

网友(2018-11-19):
试过一次在磁盘管理里面不小心删除分区,但是没有新建分区。可以用软件全部恢复过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