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硕E403N 买的内存贴纸E403NA

楼主(2018-10-20):
华硕E403N 买的内存贴纸E403NA,花了10个大洋买的

华硕E403N 买的E403NA .rar

5.31 M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233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18-11-22):
大家不要下了,这个解压错误,不要浪费分了, 我上当了

网友:
BIOS是好的  刷了亮机

网友:
bios是好的 刷了亮机 原故障是电流跑到0.09不动

网友(2019-01-15):
BIOS是好的  刷了亮机 BIOS是好的  刷了亮机

网友:
BIOS是好的  刷了亮机 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
刚刚下载刷完,完美亮机,开机速度也快,开机0.09。看来是痛病了。

网友(2019-03-21):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要下了,这个解压错误,不要浪费分了, 我上当了

一切正常,有图为证,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刷了也不亮,原BIOS触发到0.35左右,,刷了这个直接0.03 了已经换过BIOS芯片,一样

网友:
BIOS芯片1.8V的  是我搞错了,不好意思。刷后0.39电流不亮,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2019-05-09):
我这个不触发下载刷下看看刷完告诉结果

网友:
我这个不触发的机器刷后亮机了,谢谢分享的bios

网友(2019-06-20):
下载刷完,完美亮机,开机速度也快

网友:
楼主可能又上传过了吧

网友B(2019-07-31):
BIOS刷了亮机快没有问题,但是不认无线网卡,我的机器是E403N板号是E403NA 2.1,后面下载了另一个刷好了,特来评论注:此BIOS是1.8V供电的需要转接座刷

ASUS E403N板号 E403NA 亮机快REV2.1.zip

5.4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34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C(2020-03-14):
是好的  开机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好的  开机测试过了

好的 加分了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亮机快没有问题,但是不认无线网卡,我的机器是E403N板号是E403NA 2.1,后面下载了另一个刷好了, ...

我的也是不认无线网卡,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亮机快没有问题,但是不认无线网卡,我的机器是E403N板号是E403NA 2.1,后面下载了另一个刷好了, ...

测试了是好的,所有功能正常,原故障是待机0.02,左边第一个灯亮,不触发,bios读取是空的,刷上解决问题

网友:
0.4不亮机,看业是其它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