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 信号求助

楼主(2018-10-20):
IBM t440 不认电池 测的I2C_CLK_BT1 3.3v I2C_CLK_BT1 3.3v
在测S_TEMP不上电池 3.3v 上电池后变2V了 ,想问一下S_TEMP这个是个什么信号 是检测电池信号还温度检测 2v正常吗?
求助

网友:
这个是温度检测,

网友:
不认电池应该和温度检测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信号是到EC的吧

网友:
这个没有电池检测脚吗?。。

网友:
看看电阻两端电压R2004和C1333电压正常不
这个信号是VCC3M上拉的嘛
只插适配器这脚应该为3.3
插上电池应该为低
感觉你这个是电池问题

网友:
这个是温度检测信号,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这个是温度检测信号,换电池判断来的快些。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上电池应该是低于0.3V才算得上是正常的,2V应该EC认为电池不存在。

网友:
感觉充电电路坏的不多,一般都是电池损坏引起的。楼主换过电池试过没有?

网友:
第一次换了电池还是不行,后面又换了原来的电池又可以了,搞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先换电池测试,不行就查电池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