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113T不能触发

楼主(2018-10-20):
这个本子有一个大通病,那就是公共电压短路,但没有大电流,估计是设置保护了,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主管声卡的排线很容易接触不良,然后还会导致开机马上掉电的情况,这个笔记本要两个排线都接好,才能开机,因为没有电路图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我要说一下,这个机器,待机没有3.5V,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SONY的不清楚,还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好(一个比较器就搞定了),绝不会把主板烧露铜。

网友:
SONY也有类似仁宝的点火回路的,这个问题以前有人发帖说过

网友:
看不懂唉

网友A:
怎么会断这么多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断这么多的线,,,,,,,,,,

没有断,接触不良,拆装次数太多了..............................

网友:
图文并茂,维修工夫了得,佩服。

网友B:
排线断了,不要说是短路 ,两个故障啊

网友C:
接触不良 就是接触不良  为什么要扯到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断了,不要说是短路 ,两个故障啊

打错字了,是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不良 就是接触不良  为什么要扯到短路呢

打错字了,是断路........................................

网友:
飞线这么多,很有耐心,不错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