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20):
iphone 7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7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

  客户描述说原来基带有问题,一直是无服务,后来尾插排线有问题了,就自己在网上买尾插排线,还有后壳,都换上了,后来开机一直无限重启,偶尔那么一两次能开机成功,但是手机很烫。客户朋友说是基带问题。

iphone 7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1

iphone 7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2

  【故障分析】:

            Iphone 7 这款机子设计电路有一个问题,基带CPU的PP_1V0_SMPS5 供电容易对地短路。从而导致开机白苹果重启。

  【维修过程】:

            拆开机子,拿下主板,测量PP_1V0_SMPS5对地阻值,显示为对地短路。

iphone 7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3

iphone 7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4

  像这种基带CPU供电只有一路对地短路的,可以尝试接电阻进行上拉,从而能让基带CPU正常工作。

iphone 7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5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进系统,插卡信号正常,打电话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 基带CPU的PP_1V0_SMPS5供电对地短路造成的开机白苹果重启。

iphone 7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5

  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邓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7  手机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大神 对地短路了怎么上拉啊 说说呗

网友:
上拉是几K

网友:
上拉一般1K啊

网友:
短路用电阻可以上拉 历害了大神

网友:
嗯嗯大神大神

网友A:
请说说原理,为什么短路可以用上拉解决,上拉电阻是多少,是什么原因短路的

网友B:
老总短路了如何拉?你拉过去负载不还是短路吗?还是说把前级断开,再拉一个电压给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说说原理,为什么短路可以用上拉解决,上拉电阻是多少,是什么原因短路的

同问,感觉修手机的和修电脑的不一样,他的电路分析逻辑上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总短路了如何拉?你拉过去负载不还是短路吗?还是说把前级断开,再拉一个电压给后级?

同问

网友:
芯片都短路了怎么上拉,没搞明白,

网友:
能坚持多久啊,超过1个月就可以开心收钱啦质保一个月一般,修的很精彩点赞!

网友:
7代都是基带问题产生的很多 问题 好好研究下

网友:
           老司机可以的,学到了

网友:
思路很好啊,加了电阻就能拉高电压了

网友(2018-11-19):
我只想说为什么很多发贴总是不分7和7PLUS

网友:
飞的线后来处理了没?这样看着都吓人

网友:
这个上拉原理不是很明白阿  是接的哪个电阻  不太明白为什么接这个

网友(2018-12-28):
如果15路LDO供电无电压 以及5路S供电无电压呢

网友:
我总结一下,楼主是从PP1V1_SDRAM的C1874 飞线到 PP_1V0_SMPS5的C5701_RF,我是看不出什么接上拉电阻抗短路的意思啦

网友:
从未遇到过,遇到一般都是基带本身短路

网友:
此故障是 基带CPU的PP_1V0_SMPS5供电对地短路造成的开机白苹果重启。

网友:
他的电路分析逻辑上应该说是借另外的电压

网友(2019-02-01):
看不懂啊 大神给分析一下呗 ···········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飞利浦223V5L驱动板715G6851-M01-000-004L屏TPM215HW01 mcu

网友:
基地的都是老师傅,值得学习。。。。。。。。。

网友:
不返 修 就好了35216354654

网友:
短路上拉电阻?没有听说这方法。。。。。。。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都是大神级别的专家

网友:
短路还是一样短路,但是加了上拉电阻起码能限制下电流

网友:
为什么短路可以用上拉解决,上拉电阻是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的士速递水电费水电费水电费第三方士大夫的

网友:
水电费的说法是打发打发打发第三方所发生的

网友(2019-03-11):
膜拜大神 收下我的膝盖 能不能说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