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OPEYE-H61-UATX2.0主板。没CPU供电

楼主(2018-10-20):
H-POPEYE-H61-UATX2.0主板接到手一通电就掉电。拆机出来。
量了供电。内存供电1.5V。VCCS。VTT供电都正常。就CPU
没有供电出来。电源IC为NCP6151。打开联想IM61M VER4.2
电路图参考。电源IC都是一样为NCP6151。
CPU供电IC供电都正常。EN也有3.3V。没有图纸。不知道查那里
好。找了个BIOS刷了还是一个样。仔细观看。南桥有个电阻断开了。
还是大电阻。量了一端3.3V。应该是南桥供电的。另外没有电压的
那一端不会对地短路直接找了个0欧的电阻上去。通电滴显示了。
维修结束。看来修什么东西还是先检查一下外观再动手维修了。
不然的话都会要走弯路的。

网友A:
我修的一个板也是这问题,,,,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一个板也是这问题,,,,电阻坏

3.3v桥供电的

网友:
维修真是要一看二摸............

网友:
头痛,修脚。好下回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一个板也是这问题,,,,电阻坏

通病 我也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