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747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8-10-20):
机器通电没待机,拆机测试公共点有19v,没3v5v,发现5v电容用料不好,直接在主板上拆一个换上去,机器正常。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A:
你拆的也是耐压6.3V的吗?还是只看是330UF的就换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拆的也是耐压6.3V的吗?还是只看是330UF的就换上去?

我一般代换找其他主板产生电压一样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代换找其他主板产生电压一样的电容

中级工程师,这个应该是我多虑了,主板上除了待机电容是6.3V耐压外其它好像都是2.5V的耐压,公共点除外。以前的老机器有2.5V供电的,耐压不记得是用的多少了。

网友:
没待机,应该是保护了,这种故障修好后,最好多测试下,换掉改路供电mos管,可能会稳定很多

网友:
3  5V电容有问题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简单粗暴。。我喜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小弟收藏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换个470踏实点  330害怕不够  昨天遇到一台ACER3820T就是这个情况  3V的滤波不行了

网友:
简单易懂  快速秒杀   我还要查一查  没准要换芯片

网友:
哎哟,不错哦!!支持,,,技术好

网友:
今后遇见小火锅问题到时可以秒杀了,慢的秒啊

网友:
那颗电容是短路了吗?有没有测一测

网友:
坦白讲,像这样的问题修起来就是爽啊,不拖泥带水,不担心返修

网友:
以后都这样简单的问题就好了啊.............呵呵...................................

网友:
修过几台了呀?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电容换了还不行,待机3,5V没有,1225C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