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5 AMD 集显开机0.45不显

楼主(2018-10-20):
一台联想G485 ,板号:LA-8681P RVE 1.0 开机不显示,电流0.45.干掉桥背上一个小电容OK.详见图示。

网友:
都是为了分呀,这应该都知道的通病吧。

网友:
这样应该不会烧掉的吧

网友:
漏电,没有完全短路,拉低RTC VCC.

网友A:
也不详细一点,是怎么查到那个小电容的。

网友:
                           这个难发现啊。

网友:
这个是电容漏电,,,,,,,,,,

网友:
通病  论坛有人发个帖    还是为你点个赞

网友B:
在吗?楼主,你的k550d主板资料,点位图,软件我下载不了,可以传一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吗?楼主,你的k550d主板资料,点位图,软件我下载不了,可以传一个吗?

加QQ3119367860,我发给你。下载分才5分,你下载不了吗?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 还有必要发吗~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都是老毛病了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QQ3119367860,我发给你。下载分才5分,你下载不了吗?

之前在APP看见的,有分的,手机上面下载有bug,一直不成功。现在好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详细一点,是怎么查到那个小电容的。

是个通病了,大部分人都晓得,左下角哪里吧

网友:
这个电容坏了,还是烧了

网友(2019-01-29):
一般先量主板电池,没有电,干这个电容 一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