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45 进系统反复重启

楼主(2018-10-20):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一台联想B40-45的机器,客户说的故障是进系统重启,进PE也重启,先接上可调电源,系统正在释放,于是就让系统装完,也没有问题,因为客户是把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GHOST的完放回来的,反复测试几次没有问题,客户把笔记本带回去打电话说就进去了一次,就又不行了,再拿回来还是没有问题,于是问客户机器上是不是插别的东西了,客户说就插一个鼠标,于是插上一个USB的鼠标,再次进系统故障出来了,就是WIN7标志一出来就重启,进PE也是出现LOGO就重启,把鼠标拔下来还是故障一样,大家有没有遇到此故障,分享一下经验,谢谢。(BIOS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受教了,对我帮助很大

别人找帮忙的。你说对你帮助大。严禁灌水

网友:
查供电是否滤波不良

网友:
会是桥的问题吗,等带结果

网友:
不祥细没办法。。。。。。。。。。。。。。

网友:
可以热下桥看看

网友:
可以换CPU试试,很多奇怪问题有可能是CPU 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CPU是板载的,换的成本比较高,客户不接受。

网友:
查USB供电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还是inter的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会不会是扇热有问题?会不会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一言不合就刷个BIOS再说呗。。。简单的弄起走 不可能来就大刑伺候吧。。

网友:
一个外设引起的。

网友:
能进pe说明usb还是可以用的,接鼠标就不行了,桥?期待结果啊!

网友:
我感觉是USB接口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又USB接口的一个针退了一点进去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种问题最难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受教了,对我帮助很大

遇到你这样回复的我每次都想笑,到底帮助你啥了,你又学到啥了?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桥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CPU集成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个机器CPU和桥是集成在一起的,怀疑是CPU的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BIOS设计有问题??~~!
昊天伟业
BIOS刷过了,故障依旧,定了一颗CPU芯片,准备换上试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BIOS设计有问题??~~!
BIOS刷过了,故障依旧,定了一颗CPU芯片,准备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