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触摸IC通病闪白条 无感距返修

楼主(2018-10-20):
客户送修:描述触摸不灵,闪白条,无拆无修、

检测结果:触摸IC的M1脚断线,其他正常

开始维修,拆机,把座子的黑贴纸取下,后面的贴纸取下(免得把后面座子的元件吹虚焊),拆黑触摸861 温度350风 30,取下IC,刮开M1引线,飞好线,涂绿油,装机测试,发现无感距,通过处理背面的开关管,飞好掉了的保险电阻(就是时间久了,温度可以到400,会安全些),感距搞定,完美,收钱!!!

上图,:慢慢欣赏

网友:
写点文章赚点分,谢谢了啊

网友:
感觉水平还不如我,拆个触摸芯片,还能拆出其它问题来,我也是醉了。说明你的风嘴太大,或者时间太常。

网友:
应该是时间长了 我861拆无胶芯片开到450

网友:
风直接最大就好了 一点就下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谢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以前一段时间没修板,给同行修个触摸通病,给搞的无感距,不照相,两台都是

网友A:
我们这边市场20元修一次 我们这边市场20元修一次 我们这边市场20元修一次

网友:
高手在民间,厉害了我的哥 给你加分加油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故障扩大化吧。修了触摸没感光,没指纹,没相机。。。。

网友B(2019-05-04):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市场20元修一次 我们这边市场20元修一次 我们这边市场20元修一次

你那边是哪里,发个给你修,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建议高温度快速取下IC免得吹爆背面CPU,楼主这次还好只是吹虚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边是哪里,发个给你修,留个联系方式吧

浙江省台州市  白胡子维修 1366579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