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电容大作用G460进水维修

楼主(2018-10-20):
                      有段时间没发贴了,要不没时间  要不没好的内容! 今天修这个本比较有意思就发出来分享下!!!
  话不多说,直奔主题 老客户拿来的G460进水 以前也修过 这次不稳定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 大多数情况都不能开 只能 留本维修了!!
                  目测电流0.014  测量公共点没电压 也不短路 明显的不过保护隔离 感觉应该秒杀的机器!
        简单测量下保管隔离管都正常PQ27 PQ6两个P管的G级都为18V左右的高电平

PACIN为低 明显的分不压,继续找PACIN为低的原因!

PACINLM393 PU101脚发出,测量 33.58V  21.8V左右8脚供电正常(其实仁宝的板修的有经验的已经知道问题了)条件都正常但是1脚就是为低。

怀疑PACIN被的别地方拉低找一圈也没找到问题。还是把故障锁定在 LM393 PU10身上,芯片也换过条件也正常为什么1脚为低呢?
示波器打了下8脚供电  3+  2-  当测到第二脚的时候1脚输出就正常了拿开就不正常!
看下表的电流最明显,2脚不测量的时候 电流偏高 1脚无输出

  测量2脚的时候 电压1.8  1脚输出正常!

基本确定2脚有问题 !!
    2脚电压是RTCVREF3.3V提供! PR20 13.3正常2 1.8V ,如果按理论来说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但是但是有谁知道如果不测量的时候这个脚位会为1.8V 是否大于3脚的电压呢?
   来看下结果吧 罪魁祸首 PC13 进水导致的腐蚀不稳定   换掉就好(图有点差不知道能看清吗)

最后附上亮机图! 老铁们加点分吧(最近分用的厉害)加分 加分  加分  加分 不扣自己分 不扣自己分!!!!!!!!!!!

网友A:
PC13坏了怎么会导致PU10 2脚电压比3脚3.58V电压高,求解。

网友B:
仁宝点火回路都是用的比较器

LM393  2脚必须为3.3V

以右的VIN为例,19V下来经过PR297 PR301分压后为3.6V
加到LM393的3脚,LM393的2脚明显是RTCVREF(见下图)

RTCVREF由PU14的3脚发生。

这样LM393的3脚必须大于2脚,1脚才会输出高电平
1脚由左边的VIN上拉成高(PD1稳压二级负级会稳压在4.3V)

这样产生PACIN和ACIN为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C13坏了怎么会导致PU10 2脚电压比3脚3.58V电压高,求解。

个人理解 PC13不良导致 这个电压滤波不良又或者有干扰 瞬间电压会大于3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点火回路都是用的比较器

LM393  2脚必须为3.3V

说的有点绝对了  2脚没有必要必须3.3 只要比3脚电压小就OK!

网友:
这个电容作用确实很大啊                                                                                                  。

网友:
这个PC13不装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这么个小电容真是起大作用,这问题不好查。。。

网友D:
有图纸吗 提供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吗 提供一下  非常感谢

论坛上有啊 多的是!

网友:
这个电容作用确实很大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点火电路

网友:
再小的电容也会坏     坏了就可能引起不开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作用确实很大                                                                                 ...

恩 主要是性能不良呢   如果没有的话机器应该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应该是滤波不稳定导致电压输出过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 PC13不良导致 这个电压滤波不良又或者有干扰 瞬间电压会大于3脚电压!

你的理解有漏洞,比如说,电容滤波不良导致2脚瞬间电压高于3脚,比较器输出pacin为低,瞬间过后呢,电容电放完了,公共点不就可以导通了么,要知道此机公共点一直未导通,,,,除非此电容一直有高于3.3V的电压存在,,,,除非此电容杂波的频率接近比较器比较电压的频率,,,,,前一种不可能,后一种,没听说过

网友F:
你确定坏掉的电容是pc13,不是pc12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坏掉的电容是pc13,不是pc12  ?

确定是PC13   你发的PU10B貌似和PACIN为低没关系吧? 叙述的时候我有放说过客户说有时还能开机 但是亮了会关,我试的时候一次也不能开  开很多次偶尔会出现一次前几秒有公共点电压 过后就没有,就算公共点有电压PU10 2脚的电压为1.8也是有问题的,具体为什么电容腐蚀会导致这种情况 不是科班出身具体的也说不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有漏洞,比如说,电容滤波不良导致2脚瞬间电压高于3脚,比较器输出pacin为低,瞬间过后呢,电容 ...

比如有的板不开机 摸摸晶振可以开机,个人理解是频率有问题 手有静电导致频率改变才可以开的。具体的是不是也从来没认证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PC13   你发的PU10B貌似和PACIN为低没关系吧? 叙述的时候我有放说过客户说有时还能开机 但是亮了 ...

是的,和pacin没关系,但和acon有关系,如果你确定acon是ok的,那应该就是pc13了
这种故障,待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有的板不开机 摸摸晶振可以开机,个人理解是频率有问题 手有静电导致频率改变才可以开的。具体的是不 ...

思想有深度,佩服。手摸晶振这种经验,当初迅维的老师也只讲方法,没讲原理。他们说有些原理,不需要去研究,维修不是研发。我后来略微研究了下,晶振分有源无源,组合方式也有很多种,公式也多,根本不是维修的几个电路知识可以解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和pacin没关系,但和acon有关系,如果你确定acon是ok的,那应该就是pc13了
这种故障,待验证了

...PACIN不正常  ACON肯定也没有啊,PU10B只会拉低ACON  但不输出ACON啊!

网友:
我想问下你有把原来的PC13电容在换回去试过吗?还有你有用示波器去抓PC13的波形吗?

网友:
这个电容不装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有漏洞,比如说,电容滤波不良导致2脚瞬间电压高于3脚,比较器输出pacin为低,瞬间过后呢,电容电 ...

3楼和你解释的很到位,说明你们二个兄弟对电路了然于胸了,给小白们上了很好的一课,经典的仁宝点火。

网友:
仁宝的的点火回路很经典,这个应该算是仁宝的一大特点了。

网友:
这种都是电阻坏的多,,,,,,,

网友:
进水的故障不好说,只能仔细查找电子元件了。

网友:
其实最不喜欢修点火回路的,这个问题以前在学校学过,现在遇到少了,就生疏了。

网友:
看了一半,不过很经典的维修案列 谢谢分享。。。。。。。

网友:
这就是小小的电容引起的血案- -
楼主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其实维修才是这个样子,好修的大家都能修好,真正的高手修的就是这种疑难杂症,小器件导致大问题。找到故障所在并解决,这才是维修的真正意义!

网友:
C13坏了怎么会导致PU10 2脚电压比3脚3.58V电压高,求解。

网友:
厉害 ,确实 厉害 ,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主板短路Y500                            .

网友:
这个真不好查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