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81维修求助

楼主(2018-10-20):
今天接了两个DELL H81主板,都是开机能亮机。 但是重启就不亮了,量所有供电正常,BIOS刷过。 桥轻轻吹了下,都没有效果,不知道怎么修了,有谁修过吗。主板型号是 13040-1 。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重启不亮时,看跑码情况,或量电压是否出全,,,。

网友:
不关机,就一直正常吗,,,,,,,,,,

网友:
多刷几个BIOS看一下,应该是BIOS问题,我现在这里有50多张B85的都是重启不开机。要把电源拔了在重擦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