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战警版 V2.1 不触发 的维修 供新手参考

楼主(2018-10-20):
【故障主板】:盈通H61战警版  V2.1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分析】  此主板 IO为新塘科技NUVOTON NCT5532D 论坛上查了图纸,可以和NCT5577D 互换。
a.实时时钟电路:跳线帽上直接测  2.92v 正常

测32.768晶振 2脚电压分别为0.39v 0.35v 大概正常吧。

b.测待机电压
直接测1117 中间脚 3.29V  OK√

c.测待机电压好信号  RSMRST
看IO引脚图  ↓ ↓ ↓ ↓ ↓ ↓ ↓ ↓ ↓ ↓ ↓ ↓ ↓ ↓

(49)脚为RSMRST  测电压为3.14V   正常.

d.待机条件 没啥问题。那就测触发了。首先测开机针电压 3.32V 没问题。

IO(29)针 PS IN为触发信号接受脚  通过跑线,发现29脚 通过一个电阻R570直接连开机针。

用万用表点着R570左侧,短接开机针,测有3V-0v-3v跳变,接受信号正常。

再测输出脚 (28)PS OUT ,将跳变信号送至南桥。测无跳变。一直为低电平。找到问题了。
这个脚到南桥的跑线 比较麻烦,估计过了好几个穿孔。懒得找了。:lol(南桥必须不能坏啊。坏了就挣不到钱了。)
用风枪简单直接吹了一下,撬起该脚,测也是无跳变。
判定为IO损坏。×
通路4狗的板子,老喜欢用这个IO了。估计成本比较低吧。这个新塘科技的IO  还搞得神秘兮兮的,好多都查不到引脚资料。
从他的兄弟板子上拆吧。果不其然,在铭瑄料板上找到了一个5532。风枪换上去,亮机。维修结束。

【附注】看IO的引脚,33脚为DEEP脚,应该就是传说中的ERP节能。测量这个脚是直接接地的。
     旁边也并没有什么ERP芯片或者节能电路。以盈通的尿性,这种增加成本的事,必须不能干啊。:lol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IO坏,

网友:
这个板子不通电IO百分之7
80多少坏的

网友:
很好讲得比较详细,还配图说明,让新手一目了然。谢谢高手

网友:
谢谢,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这个板子通电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都好的,估计就不会修了,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羡慕有技术的人!讲得比较详细,还配图说明,让新手一目了然。

网友:
铭瑄,盈通,七彩虹,梅捷,昂达,映泰,都用了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很有意思,有一点腐蚀也不跑码,不触发!  楼主修的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讲得比较详细,还配图说明,让新手一目了然。谢谢高手

网友:
老司机跑得稳,换我直接换不修,这板子不值得动手了

网友:
都是同德货,铭瑄梅捷七彩虹盈通甚至都有一模一样的板子,就差个颜色

网友:
这板子有点老了,不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