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6-71-P6500-D03报警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20):
维修一台神舟战神笔记本,板号是6-71-P6500-D03,如下图

故障为开机报警,风扇狂转,过一会掉电,大家都知道神舟战神笔记本如果不能识别独显是会报警掉电的,不识别独显的原因主要有 :独显供电故障、SMB总线故障、EC程序、独显虚焊或损坏等。看主板痕迹,应该是上家加焊了显卡,该机就是独显供电NVVDD不良造成报警掉电的,万用表测试有电压,但是很低,示波器测试就一目了然了,明显供电不良,查看独显供电电路,电源芯片型号是UP1642P,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都满足:1、21脚5V主供电;2、8脚输出2V参考电压,然后电阻分压反馈给芯片6脚,控制PWM输出电压;3、第3脚开启信号。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然后检查芯片的输出信号,示波器单次测试上管G级波形

可以看出,驱动电压最高只有4.56V,是不能够驱动上管导通的,BOOT自举升压检查也是正常的,看来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然后淘宝订了3个芯片,隔天到货。
换上芯片再测,如下图

可以看出上管G级已经有最高24.6V的驱动信号了,电感前端最高也有20.8V,说明可以完全驱动上管了,但是有点滤波不良,发现该主板独显供电可以装6个470电容,但厂家节约成本,只装了4个,

在苹果料板上找了6个470电容,全换了,再看波形(电感的波形忘记存储了,这是装机之后发帖的)

波形很完美了,然后装机测试,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独显了,不报警掉电了,风扇也不狂转了,世界安静了。。。。。。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970M可以收不少钱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A:
明显加焊过显卡了

网友:
这波型图是导出U盘的?,我每次都是拍的,或电脑联网的。

网友:
显卡的菊花都被捅红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加焊了显卡不行,再修电路的。,,

网友:
技术不错 现在笔记本又难修又收不起价钱,难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加焊过显卡了

显卡是上家加焊的,我收到就这样的

网友:
这显波器用得真的很牛逼,我只羡慕你的示波器。

网友:
技术牛逼哦

网友:
神舟电脑返修率好高,而且成本有时候也很高

网友:
明显加焊过显卡了...................

网友:
示波器的确是修机的必备神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逼,显卡也是这么矫情!

网友:
李总的水平真的是厉害了    做到了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发境界

网友:
太牛逼了,写的也很详细,通俗易懂,学到了一些,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你在哪里做的,技术不错。我现在完全没时间去仔细测信号了,本来技术就不行,这下更差了

网友:
菊花已残,,发热量太大了,看来玩游戏挺多

网友:
大神,收徒弟不。真的,你这个技术与思路可以当老师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太清晰了,加上楼主的技术一步到位,不走弯路。

网友:
图文并茂 容易看懂,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