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饭煲MB-WFS4018不能加热的拆修

楼主(2018-10-21):
老婆说,电饭锅煮了米还是米,我一看显示屏多正常,按煮饭键,显示屏显示正常煮饭,然后再问老婆闻到什么异味没,她说臭味,这可把我乐坏了,终于有机会拆了。先拧开底部的三个镙丝,但是没能开壳,百度了一下,原来先要拆后侧档板(上面一个镙丝要拧下),后把提手柄拉到底部角处,然后将手柄向外拉拆下,就可开壳,检查了电路板,发现一继电器,烧了很臭,粗略查下电路,大约没什么问题,然后,到我从废品收购站收购来的四蛇皮袋电子废品,从中找了个四脚的继电器换焊上,装机就一切正常了。我家2只美的智能电饭煲(型号不同)多是这毛病。怀疑是美的通病(怎么不知道改进设计),坛友可以效方。

网友:
更换的继电器最好看一下品牌,一般日系的比较扛造。比较喜欢欧姆龙

网友:
直接淘宝换电路板。这种电饭煲通病

网友(2018-11-27):
换一个空调压缩机继电器,那个扛造不过有点大,外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