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体机

楼主(2018-10-21):
     接到客户一台一体机  网吧用的那种一体机  杂牌的
   拿过来的时候是灰屏   可以开机关机   屏幕是灰的  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亮机
   独立显卡取下来挂到其他主板上也是可以正常亮机的
   基本可以确定不是主板和显卡的问题
       那这个机器就两块板  还有一块驱动板   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这个驱动板没什么修的     直接发了一块回来
   换上去可以亮机   但是确是花屏   看图片

看  就是这样   起初以为是屏线    这个一体机有好几根屏线   用橡皮擦   拿酒精洗  都没有效果
  都准备跟商家换一块驱动板了  后来一想把驱动板上的程序芯片换一下怎么样
   结果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BIOS比较难找   迅维现在肯定是没有的  我在算是首发的
   贡献给大家   在放几张机器大图

下面是BIOS程序  以后有需要的直接下载  肯定是好的

网友:
自己占楼  占沙发     有没有过来蹭座位的

网友A:
意思是BIOS引起的问题吗?....................

网友B:
这个不能用通用版来替代吗,还是换了通用板也是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BIOS引起的问题吗?....................

开始机器是灰屏  换了驱动板之后是花屏  花屏的原因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用通用版来替代吗,还是换了通用板也是花屏的

应该可以用通用版替代的 我只是没用  直接换的一样的

网友:
主要就是屏参不对,,,,,,,,,,,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