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P65P0-D02A 掉电问题

楼主(2018-10-21):
接一台神舟笔记本电脑开机掉电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是两分钟左右掉电,并没有像论坛案例那样的报警声,怀疑BIOS问题!刷了多个版本BIOS版本都不行,在显卡边上有两个显卡供电电感,实测电压为1.35V  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A:
这机子的的显卡总线要注意一下,最好是代换一下那个小6脚的管子,温控电路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的的显卡总线要注意一下,最好是代换一下那个小6脚的管子,温控电路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的的显卡总线要注意一下,最好是代换一下那个小6脚的管子,温控电路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请问总线电压是哪个信号  我搜索一下

网友A:
就是这个管子,坏的比较多,在华硕的板子拆个原装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管子,坏的比较多,在华硕的板子拆个原装的上去。

我直连了16和34  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
不能直连哦?直连就没有3v电压了。

网友:
月饼没有讲?总线一定要有上拉电阻,不然哪来电压。

网友:
bios发给我看看!

网友B:
BIOS原机的   发你了  谢谢  TB买了一个写上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原机的   发你了  谢谢  TB买了一个写上也不行

看论坛消息,我联系你了

网友:
已经发给楼主测试!

网友:
没维修过 这个问题  等你维修好了 留言啊

网友:
感谢12楼同行帮忙  刷写上他帮我合成的BIOS 故障一样    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