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FAN报错维修!

楼主(2018-10-21):
联想E49AL  FAN报错维修!
版号:

故障:开机显示 FAN ERROR  风扇报错!
维修过程:风扇报错,开机风扇转速挺快,没什么灰尘,这个机器后盖打开可以直接更换风扇,
就直接订了一个全新风扇回来。装上去故障保持不变,懵逼了。会不会是BIOS问题导致的呢,马上刷了个BIOS,开机正常,系统正常,哈哈,搞定。。装机。。 结果,重启了两次又是风扇报错了。
打开论坛,寻找大师们留下的经验,找到了相同故障帖子,一个个看, 有一位大师说是Q2701导致的, 有一位大师说是Q8601导致的, 一个在EC边上,一个在显卡背面, 一个个试吧,Q2701更换故障保持不变,  移除Q8601 故障解除!

总结: 遇到奇怪的问题还是来论坛磨磨刀比较快!有大量的经验可以吸取!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挺不好找原因的 虽然没遇到过 还是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拆掉Q8601没出其他问题吗?

网友:
q8601拆掉不会出现什么暗病吗,会出现什么不良

网友:
有事找论坛,,,,,,,,,,,,

网友:
看来,有时维修经验很重要,,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下次修到这样的机器要注意了

网友:
,你试过没?

网友:
有图纸吗 提供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群众的智慧高啊,靠自己一人怎么也想不带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能分析一下什么信号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
又捡钱了啊

网友:
之前我修过E420 pch断线导致 识别不了温控系统

网友:
其实是温度报错,,,,,,,,,,,,,

网友:
看了下图纸,移除这个东西,在有些板子里面,会掉电。具体可以看看温控的报警信号,采用没有

网友: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也是拆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要是我修这种现象。肯定先刷BIOS的。

网友:
就这么拆了,不分析下原理你的技术永远不能提高,也得不到精髓,其实你可以按照这个故障对照图纸查看是哪路信号,下次见到此类故障才有数。

网友(点评):
如果在学校,这个问题可以慢慢研究,在店面维修,一般都是赶时间! 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