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8-10-21):
联想G510 插上直流电源开机0.20掉电,拆机观察无进水,无外观不良。裸板开机0.20掉点。因为可以开机。就直接上电量各路电压,开机的瞬间CPUCORE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显卡无电压,查电路显卡电压由PU801产生,看图片PU801 PIN17脚有电压,量40脚EN 无+3VGS, 顺电路图查找+3VGS由QV8 转换  量QV8 无+3VS。拔掉电源,量+3VS对地8短路只有8欧。继续排查都没有连接电容,直接断定南桥短路。上BGA拆掉桥后用二极管档量+3VS  400多了   OK 订新南桥后装上开机0.8跳至1.2 无显示    ,立即某宝买了个BIOS刷完装上 开机显示LENOVO ,装机测试OK.维修到处结束。 点附件没反应  需要BIOS 和图纸的留言私发

网友:
一口气看完了。思路很清晰,没有走弯路说明基本功扎实

网友:
6666上次修到一个机子,,,无CPU供电   电流能到0.4     也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