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15V问题求助大佬们

楼主(2018-10-21):
联想Z360之前故障是没有3v5V待机,换完电解电容有待机,还能触发了,但是电流上到0.2或  0.4 或 0.5瞬间掉电,还能触发,测量到PR127只有12V,正常吗?开机瞬间能上到15V,请朋友们指导下

网友:
:dizzy::dizzy::dizzy::dizzy:兄弟们给点意见哦

网友A:
小伙子   这么电压不用纠结 即使是12v也当他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   这么电压不用纠结 即使是12v也当他正常

哦!好滴!:sleepy:

网友:
断开pr127看看升压有没有15v,是别的地方拉低了还是根本没有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