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碰到过A1466用电池死机的

楼主(2018-10-21):
各位同行有没有人修到过A1466用电池进windows系统死在欢迎界面,进苹果系统不会死机。插上适配器可以进win系统正常使用,拔掉就会死机。系统已经装过很多次了,都是这样

网友:
碰到过,没搞定,安装不了苹果系统,有时候把小板排线拔了能安装,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难搞啊 望高人指点

网友:
先排除一下外设看看,这种情况也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这问题来回试机麻烦,用电池死机应该是主板的供电不稳定引起的,慢慢查吧

网友:
换电池呀。。。。

网友A:
查下hoctpro信号、 英特尔主板里面低电平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hoctpro信号、 英特尔主板里面低电平会出现这个问题

谢谢  我试试

网友B:
我手上也一台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一台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是不是这机器通病 我这里有5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机器通病 我这里有5台

当时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量各种信号,各种电压,尼玛都正常。。。。   后来看了一兄弟帖子才发现TM是硬盘问题    立即换了13款的硬盘解决问题,奈斯!!!!!

网友:
换硬盘解决问题!!!!!  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