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截下的二修7p不开机

楼主(2018-10-21):
201810某日朋友拿来一台7p磨砂黑机器,说他朋友在哈尔滨某处修过,用了两天不开机了需要发往深圳维修,朋友就拿来让帮忙给看看有没有修上的可能,拆机发现屏蔽罩都不翼而飞了,拿出主板观察发现硬盘、U2动过,接表开机电流0.039,非正常dfu电流,我把上家动过的地方全拆了,依旧0.039,换上个全新u2,故障照旧~
因为还有别的机器需要修,简单的测了一遍几大主供电及总线ok,就扔到一边去处理着急的机器,第二天不忙接着昨天的思路拿起来又接着研究,cpu需要的几大主供电都ok,总线ok。复位信号没有测试点暂时认为ok,那为嘛不dfu呢???打开原理图对着图纸cpu的工作条件,突然眼前一亮,
PP1V2_SOC核心供电???拿起主板测PP1V2_SOC供电电压为0.6,被拉低了。。。 IMG_0293(20181020-094223).jpg
既然这样就找个就近的相符的电压试试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电流表开机电流0.057,好了抓紧拿壳子结尾插看下,电脑有新的硬件出现,爱思如图
装硬盘开机进系统。。。

   闲话不多说了,祝大家工作愉快,收益多多。

网友:
借电压, 这样不会引起带不起负载嘛???

网友:
找到故障后,请问具体怎么修好的呢??就是借电压吗。buck和ldo电源的功率一样的吗

网友:
这应该是电源坏了吧,直接借电,手机可以稳定使用吗。